DELL 笔记本 15-7559 笔记本不充电 不装电池 显示255%可用

楼主(2019-12-04):
接一DELL -7559笔记本不过保护隔离不开机, 已经被同行修过,到处都有被焊过。后来发现充电管上管已经不受控制极控制。更换后能正常开机,但问题来了插上电池不充电。不插电池显示255%可用。 查电池接口SMBDAT0  SMBCLK0   到IO 和充电芯片都是通的,不插电池时都有3.3V. 充电芯片BQ24780S 周边也没发现问题。在论坛看到有朋友发帖说遇到过,请高手指点。28pin 19.6V  6脚2.7V  3脚 19.6  4脚25V  第5脚 ACIN 到IO 21脚3.3 v 其它相连电阻到充电芯片均没发现断线。

网友A:
隔离3个管直接换掉试试

网友B:
电池电压检测脚电压过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检测脚电压过高了吧

电池电压检测脚,跟电池电压一样的啊!电池还有10.25V, 电池电压检测脚 是19 20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检测脚电压过高了吧

我说的是不装电池,显示255%可用。应该不是电压检测脚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3个管直接换掉试试

早换过了,芯片也换过,BIOS也刷过。

网友C:
感觉最大的问题在,不装电池时,显示255%可用。但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最大的问题在,不装电池时,显示255%可用。但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这个机子EC是否带程序,查完了不行可以考虑一下EC。充电也受EC控制的呢。电池的电量也需要EC识别嘛,干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机子EC是否带程序,查完了不行可以考虑一下EC。充电也受EC控制的呢。电池的电量也需要EC识别嘛, ...

EC应该不带程序 ,带一个 8M 一个4M的BIOS, 已经刷过了。

网友:
检测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应该不带程序 ,带一个 8M 一个4M的BIOS, 已经刷过了。

目前建议换EC

网友:
255%说明是电池接入了,DCIN相关电路查下

网友:
电池检测部分出问题了吧

网友:
EC换了,有惊喜喔,要剪板的

网友:
不对 电池识别电压到ec应该有分压的 另外data到ec也是正常3.3 插入0.5这样若data不正常是识别不了电压的

网友:
无非就是电池识别和EC。

网友:
遇到过也是225百分之,但是我不记得了修没修好,哎记性不好了

网友E:
我遇见过,我的是系统坏了,换个系统好了,你的报适配器错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见过,我的是系统坏了,换个系统好了,你的报适配器错误不

原装适配器不报错,可调电源插上报错。因此也不是检测脚问题。而且插上电池显示0% ,开机会充几下电,然后停止。 拨下电池显示255%可用。

网友:
来自: 上海 来自 上海
感觉电池没有问题,因为电池有两次可以充电到100%,交给客户用,客户说出现显示充电,但越充电量越低,然后0%。最后成了这个结果。除非电池会因为什么原因突然锁死了,手头没有电池代换,没办法测试。如果有手上有这个机型的朋友帮忙拿掉电池测试下,也出现这个255%可用的提示,那么则可能是电池锁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