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572g-536w 板号LA-B702p

楼主(2019-12-04):
大神帮看看,待机不短路,待机有3.3v和5v,裸板开机0.76不跳码,开机灯亮,开机电流会随CPU,南桥,显卡温度上升会一点点到0.8v之后不跳码,开机后所有电压都出,见下图,就是黑屏不启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A:
上到这么高电流了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到这么高电流了换CPU试试

要真是CPU坏了 就没啥修的了

网友:
放电,或刷下BIOS试试

网友:
0.7正常显示了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