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开机起跳360ma

楼主(2019-12-04):
老哥们求助  6s起跳360ma 取了u2也一样  没明显发烫的地方  基本测遍电源所有输出电压  阻值均正常

网友:
松香大法啊。。。

网友:
全板 都烫不出来

网友:
加电瞬间大电流300mA以上 - 供电电路短路    检查电源IC 功放IC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主电源 周围大电容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是单板开机测的??

网友A:
刚换了电源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换了电源也不行

我看论坛里有种招式叫做烧板

网友:
指南针,gps ,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