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老富士通笔记本

楼主(2019-12-05):
带电拆显示屏 导致不显示,不单单是无背光 是纯不显示,有个料板,换了几个简单的元件 也不知道具体故障,还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排除故障,求指点 谢谢了

网友:
你这样操作大概率有可能屏烧坏了

网友:
查屏幕供电,看看条件都正常不,有些屏上有测试点,找个带测试点的屏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