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用这个无线中继器,TOTOLink EX200

楼主(2019-12-05):
请问谁有用这个无线中继器,TOTOLink EX200

手贱用编程器对这个芯片刷机降级,无意刷了官方固件的 .Web 文件忘记备份,现在变砖。

谁有这个无线中继器的 bin 固件呢。能不能帮忙提取 分享给我。

网友:
找厂家提供

网友:
或者从文件中提取

网友:
再买一个,一箭双雕

网友:
拍个芯片加程序

网友:
台湾厂家直接回复我说这个文件是内部机密文件,不能提供给我,太搞笑了。

网友:
这个就是官方固件,不过是Web文件。你看看能不能提取。
我是技术不行,无法做到。

网友A:
把cpu和功放芯片型号放出来,可以找下对应的broot用这个再刷原板固件

网友:
最前面的64k数据被你抹掉了,俗称breeb 或者boot,这需要编程器固件的。

网友:
再买个新的 提取下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和功放芯片型号放出来,可以找下对应的broot用这个再刷原板固件

网上查了,麻烦高手了
Power: 100-240 VAC ~ 50/60 Hz, 0.1 A
Connector type: AC (direct)
CPU1: Realtek RTL8196E (400 MHz)
FLA1: 4 MiB (Brand? Model?)
RAM1: 32 MiB (Brand? Model?)
WI1 chip1: Realtek RTL8192ER
WI1 802dot11 protocols: bgn
WI1 MIMO config: 2x2:2
WI1 antenna connector: none
ETH chip1: Realtek RTL8196E
LAN speed: 10/100
LAN ports: 1
Default IP address: 192.168.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