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450R5J修改BIOS启动项后灰屏

楼主(2019-12-05):
三星450R5J 来时灰屏 ,下载了个BIOS刷了下正常开机了,不能引导进系统  ,修改了BIOS启动项保存设置重启后就灰屏死机,键盘没有反应。刷了几个BIOS故障一样。调成图片这样就灰屏 死机

现在好了 重新建了下UEFI分区就能引导了  SECUE BOOT CONTROL  不要关

网友:
模式不对吧

网友:
模式对的 调成图片这样就保存就灰屏死机

网友A:
现在好了 重新建了下UEFI分区就能引导了  SECUE BOOT CONTROL  不要关

网友:
没碰见过这问题,下次遇到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了 重新建了下UEFI分区就能引导了  SECUE BOOT CONTROL  不要关

设置问题的呀,那项关闭,其它项要打开的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修改BIOS启动项会灰屏,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就应该是系统引导有问题吧,灰屏是过logo后灰屏的吧

网友:
uefi不支持纯win7,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
6代U之后基本不要装WIN7,原机系统是什么就装什么,否则多少都会出问题。

网友:
装WIN10试一下

网友:
三星的修的少,以后遇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