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05):
请问,把一块原本使用12V电源的主板,插了24V以后还能修吗?
主板

网友:
部分可以修复,主要部件没有坏有修复价值,检查有没有短路,有没有断路,替换炸裂的电解电容等

网友:
如果12v直通主芯片,大部分没有维修价值,转换电压还可以搞搞

网友:
简单的先查一下,看看主要是什么坏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