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A-E33(MS-7808 1.0)3V待机偏高

楼主(2019-12-05):
今天(2019-12-5),修到一个MS-7808不开机。插上诊断卡,无3v待机,发现没电池装上一个有了,点开机不触发,测量3V待机有4.5V,打开图纸如图

7脚反馈不正常,经过R510和5VDRV1相连,断开电阻测量6脚,发现3VSB和反馈正常,找5VDRV1发现来到了UP7501

测量就2、7脚有5V其他0V,(回头测量RSMRST#正常,开关也有跳变)换掉UP7501把断开的电阻(R510)连接上发现还是4.5V。修到这里有点慌了,就试着断开和5VDRV1有关的元器件发现依旧是4.5V,去掉UP7501,会瞬间自动上电(反复)。求救论坛那位遇到过,告知一二。谢过.....!!!

网友A:
检查C103,正常的话换Q1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C103,正常的话换Q15试试。

拆掉过 发现还是拉低,我把5VDIMM相连的全拆掉了依旧拉低,没思路了所以发帖求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