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老机华硕k42jz V4.1版本bios,内存条上编码为69n0k8m11b14

楼主(2019-12-05):
本人刚学电子维修,特意从闲鱼买了一台廉价的故障笔记本电脑asus k42j,从迅维上一查,该机型竟然名声在外。
外壳型号k42j,pcb板上型号为k42jr v4.1,内存槽型号为k42jz,编号69n0k8m11b14。该主板应该是华硕改进版本,不是以前那个臭名远扬的k42j。
本机故障为不显示,不充电。
经检测,所有电压正常。从时序上看,就差最后两三步,无H_DRAM_PWRGD信号。经分析,应该是电流损耗过大,CPU和内存虽有电压,但能量不足,无法正常运行。
子型号过多,图纸比较乱,最终未获得与实物相符合的图纸与bios,所以增加了维修难度。
重点放在充电电路,经检测,发现了两个问题:PC8919 120PF/50V错件,应该是上家不小心所为,换成了一个电阻,更换之;PQ8907 PMBS3904被击穿,更换之。同时还发现,PQ8907部分因版本原因电路图纸与实物不一致,2脚不接地,为CHG_VCC_20,1脚为N18248166,3脚为P_CHG_VIN_20。电脑不启动,无信号的H_DRAM_PWRGD可能就是此地损耗过大导致,内存或CPU得不到充足的能量。开机后,19.5V电压会有瞬间拉低现象,不过后面会稍微恢复少许,到达19.2V左右。
经过上面两个地方修复后,电脑可以开机,安装windows,但还是不能充电,发现充电芯片MB39A132A未给出5V参考电压,原因是IO芯片未提供CHG_EN信号,如果将CHG_EN接上3V待机电压,或直接给MB39A132A的参考电压脚接上5V待机电压,充电可以正常。
发现键盘向右,向下键损坏,即使使用导电液修复好两键断线,还是不正常,开机后屏幕左侧第一列图标所在的垂直长条矩形范围,键盘和鼠标对它进行操作均异常,比如点击第一列的“我的电脑”图标,实际上响应的是第二列跟“我的电脑”同一行的图标。如果按一次键盘的向左键,从此屏幕左侧的异常矩形区域的一切操作均恢复正常。刚开机时,在按一次向左键前,进入输入法可以看到,电脑会不断地发出向右键的点击信号,可能是长时间的向右键电流导通,致使键盘的向右键损坏,向下键亦如此。
经过以上所述,本人怀疑还是BIOS程序不对,刷过几次,均无效。原因可能是跟69n0k8m11b14编号中的B14版本对不上,最新可以从迅维找到B12版本的,刷了也不行。请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论坛特别多了 但是如果别人备份的 你要换个ME  不然半小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论坛特别多了 但是如果别人备份的 你要换个ME  不然半小时关机

硬件故障未修复之前,插电开机,风扇狂转,无H_DRAM_PWRGD信号,但有时也能启动进入系统。现在这些现象都好了,但CHG_EN还是无高电平输入,以及键盘故障,我估计还是BIOS版本不对。刷了几个论坛上下载的BIOS,不会出现半小时关机。
这个程序论坛是很多,但刷了几个都不行,应该不是B14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