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充电接口

楼主(2019-12-05):
充电头有两个芯片是什么,
电路图
有高手知道吗?现在充不上电。一个芯片的型号是?AD258.另一个芯片的型号是3415n
芯片

网友:
三颗粒的,你拆个8颗粒剂的看看

网友:
一个电源控制 一个里面有程序

网友:
国产能充电就行 没必要研究

网友:
这是山寨的吧?看一另一面?

网友:
苹果的都是要有芯片的,,,。

网友:
看电路板颜色应该是山寨充电头,原装的应该是黑色电路板。

网友:
原装也是这颜色,后面玻璃芯片,用树脂胶密封

网友:
不是原装,量了一下,输出是从八角芯片一个角出来的,不是直接接在V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