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1309-2 奇怪故障

楼主(2019-12-05):
ACER V5-471 客户送来故障不显示,开关键灯一直闪。
拆机裸板上电检查,0.14~0.22 一直来回跳
发现包括 SLP_S3#  SLP_S4# 之后的电压都是一直跳 待机前的电压都正常稳定,就触发之后的电压 一直跳变

待机3V_5V检查电压都正常稳定,
EC_RSMRST#正常3v
KBC_PWRBTN#_R / PM_PWRBTN# 高低正常
LID_CLOSE# 正常3v
ECRST#
正常3v

S5_ENABLE
正常3v

问题点就是SLP_S3# SLP_S4# 一直跳,后级电压也跟着一直跟着跳变

各位还有什么思路吗?换过南桥,刷过BIOS,把s3相连的都断开,外接电压进去顶替 但还是跳  是不是还有遗漏的呢?

网友A:
主板应该还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应该还有微短的地方?

微短应该不会造成S3#S4#一直跳变把?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么

网友B:
看到图纸修  一个一个来排除

网友A:
还有可能是主板滤波不良,造成跳变!

网友C:
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呢

网友:
都出来了,刚换桥的时候能亮一下,后来就不行了老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纸修  一个一个来排除

排查完了,没头绪才发帖求思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主板滤波不良,造成跳变!

不是,示波器看了,大供电的滤波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电容漏电呢

不确定,问题是S3# 信号跳变,周边的电容都去了

网友:
没人回复了吗?这么快就沉了

网友:
应该是周边的贴片电容漏电造成的,细心看一下周边的贴片电容吧

网友D:
我靠兄弟跟这几天修的一台戴尔XPS L502X的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机器除了CPU和独显供电不出来,其它电压和好信号都正常,桥的时钟都有了,但是桥给EC的S3-S5上来就掉下去,过10秒再上来再上去。把CPU取下来S3-S5和1.35V_CPU保持稳定,CPU的供电1.05V 1.8V 正常,1.35V_CPU随着S3-S5同时掉,H_P信号无,SVID无波,估计是桥给CPU的时钟不正常,手上没有2-3代的CPU打值座,点位图也没有,EC也正常识别到了CPU,桥的大部分有电阻和TP测试点信号条件都排查过无果,搞了三四天,很不干心的放弃了。客户催得紧,本来想着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查出真凶来,虽然没有修好,但应该是桥到CPU的时钟有断线,这款XPS L502X的机器这种开机电流0.16-0.18A很难搞板层爱断线。而且他的图纸上的时序是很错乱的,看不懂是DGPU_EN和CPU供电哪个先出哪个后出,按图纸上的时序看这种开机不出CPU SVID的就是个死循环,都不懂哪个信号是解套的。

网友:
我手上这个B490S   二级3.3一直跳! 没找出哪里导致

网友:
休眠正常不

网友E:
后面的pg有问题吧,也要考虑ec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靠兄弟跟这几天修的一台戴尔XPS L502X的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机器除了CPU和独显供电不出来,其它电压和好 ...

看你的描述机器S3_S5出来就掉 估计是还有小电压没出来,或者出不全。。。我的是s3_s5电压一直跳变,结果修出来了,CPU问题

网友:
嗯,正常呀,S4#_S3#信号之前的都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pg有问题吧,也要考虑ec

结果出来了,是CPU本身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描述机器S3_S5出来就掉 估计是还有小电压没出来,或者出不全。。。我的是s3_s5电压一直跳变,结果 ...

都出来了,电压我是不会漏过的,你有图纸的话你看它的时序,很绕的,SYS_PWRGD不出来应该是不会出P_H这个信号给CPU的,那么CPU就不会出供电,没有CPU供电反过来就没有SYS_PWRGD,这个时序怎么解?除非这个CPU收到桥给的时钟后就可以出SVID,不然CPU同样也是不出电压,不电压后面的时序根本没法跑,广达GM6C的图纸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结果出来了,是CPU本身问题。。

你这个结果是换了CPU后,板子修好了,还是拆掉CPU后,电压不在跳了,认为是CPU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都出来了,电压我是不会漏过的,你有图纸的话你看它的时序,很绕的,SYS_PWRGD不出来应该是不会出P_H这个 ...

看了下你说的图纸,CPU供电出来之后才有sys_pwrok,然后和EC_PWROK一起相与给桥信号
不出CPU供电查查VID的组合,不行就拆CPU看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结果是换了CPU后,板子修好了,还是拆掉CPU后,电压不在跳了,认为是CPU引起的!

拆CPU,客户不出钱,就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CPU,客户不出钱,就退了

那就不一定是CPU的问题了,这种跳电压的!一般都是检测信号不正常或者后级有小电压短路造成的!你拆了CPU,劫断了信号返回,肯定不会跳动了!

网友:
我觉得是 EC

网友:
内存电压出来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你说的图纸,CPU供电出来之后才有sys_pwrok,然后和EC_PWROK一起相与给桥信号
不出CPU供电查查VID ...

问题是SVID没有啊,这图纸你能看得懂什么时候才出SVID?二代是要有一个H_P给CPU后才出CPU电压的,问题是他的时序

网友:
cpu问题就没得修了

网友:
感觉要么U空焊要么U坏了

网友:
换CPU试试看  总有惊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你说的图纸,CPU供电出来之后才有sys_pwrok,然后和EC_PWROK一起相与给桥信号
不出CPU供电查查VID的组合,不行就拆CPU看把

CPU要出电压桥得给CPU一个H_PWRPG,没有这个NCP6131N是根本不会出CPUPG的没这个就没有SYSPG,那就说明桥应该是先给CPU一个时钟,这样CPU收到1.05 1.8 1.35 三个电压后就会发出SVID给NCP6131N,这个时候CPU不用收到P_H这个好信号就应该可以出电压,但结合联想G470 的维修经验CPU没有收到桥给的.H_p信号是百分百没有电压的,这里就很纠结了。广达难道CPU只要有时钟就有SVID?就有CPU电压?它的时序是有了CPU电压以后有了独显电压都正常之后才发出H_P,这就尴尬了,无解了。这款机器我以前修到过,刷一模一样的板号其它的BIOS 刷上去出会电流只有0.16-0.18不出CPU和独显电压的,最后用的原机和官网的合并才正常的,这机器太邪门了。

网友(2021-10-22):
后面有短路,断开3/5V待机来烧记得3/5V的节点断开烧,先测阻值,我之前也跟你这样问题最好烧了5V出来一个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