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9-12-05):
请问不同品牌的显存颗粒可以替换么,拆下一个显存发现有个焊盘掉了,找不到一样的啊

网友A:
焊盘掉了把底下的线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掉了把底下的线刮出来

怕把别的脚的线刮出来

网友:
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