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关机充电进入dfu模式

楼主(2019-12-05):
接到一台苹果8p,客户拿来时候说是用到自动关机以后就充不进电开不了机了,拿到后检查发现,更换电池后手机开机正常,充电正常,但是关掉机以后充电不亮屏也不开机,长按开机键后能开机,然后充电也正常,关机连电脑发现手机关机后一连电脑都是dfu模式,拿了条新的充电排线扣上主板后发现关机可以自动开机充电了,以为一切正常,结果装机以后又变回原故障,关机一充电都是dfu模式,完全懵逼了,求有经验的大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不是U2坏了

网友:
连接爱思都是正常的,U2应该是没坏的,真是很奇怪的

网友A:
你看一下子是什么板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子是什么板层?

故障解决,这个机子是At的版本,我看机子机身有变形,后盖是换过的,怀疑是曾经重摔过,可能有虚焊,就把充电IC那一片没打胶的IC都加松香加焊一遍,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加焊硬盘。修过一个。关机插数据线就会df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硬盘。修过一个。关机插数据线就会dfu

我修那台把充电IC那一片没打胶的芯片都加焊了一遍,也好了,测试了一天多,都能正常了,再加上你修过的硬盘,看来这个故障现象有两处地方能影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