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风扇怎么拆开加油?

楼主(2019-12-05):
前后都找不到孔,这电源风扇怎么拆开加油?

网友A:
风扇硬往下拽。就可以了。都已经坏了。客户是差那几块钱的人嘛!  一个风扇就几块钱而已吧

网友:
风扇硬往下拽,结果是坏了

网友:
这种不好加油,,,,,

网友:
都弄成这样了,我还是没有搞明白要怎么拆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硬往下拽。就可以了。都已经坏了。客户是差那几块钱的人嘛!  一个风扇就几块钱而已吧

不关客人的事,是我自己要搞明白

网友:
买一个才多少钱 这都修 ,这不是水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关客人的事,是我自己要搞明白

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 。。。。。。。。

网友C:
用电钻转一个孔。用细螺丝刀冲下来。这种风扇不能维护,一次性。

网友:
免维护风扇,坏了差不多轴也磨损的狠厉害了。

网友:
办法是想出来的。怎么可以暴力拆解呢。没有加油口,那就在风扇出风那一面,转轴的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十字的中间那里,用M3钻头或是尖的小刀开个孔直到看到转轴为止,再在那个小孔里注入润滑油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关客人的事,是我自己要搞明白

大哥搞明白了吗?

网友:
话说我做过最难的一个风扇的轴承座是金属的,死硬。最终磨了N次钻头的情况下硬是让我打了一个小孔加上了油。

网友:
白色塑料纸掀开,有个软胶塞,扣出来往里面滴润滑油就可以

网友:
用电钻小钻头,或烙铁烫钻孔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钻转一个孔。用细螺丝刀冲下来。这种风扇不能维护,一次性。

这个办法也用过,可行.......

网友:
滚珠风扇和涡轮的才能加,其它是一次性的,拆不开

网友:
在普通风扇的基础上把屁股封死了,非要加油就得划开

网友:
那里也没有孔,胶封死的。

网友:
没弄明白怎么拆下来,可能要像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在出风口这边开个小孔,往里加油

网友:
不是这个风扇值几个钱的事,维修技术厉害,我想就是这样尽量修好,点滴累积起来的。

网友:
换一个吧,这玩意不好整容易碎,加油只能硬拔风扇,通常推荐二十块换一个风扇

网友D:
这种就是贴纸撕下来看到转轴了螺丝刀抹点绿油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是贴纸撕下来看到转轴了螺丝刀抹点绿油上去。

你这啥也看不见,直接报废。拜拜!

网友:
直接用去绣剂对着转子喷点就行

网友:
轴有有卡圈,把卡圈用镊子取出来,轴就可以轻松抽出来了

网友:
可以学习了。遇到后我直接换

网友E:
这种是一次性油封的轴承。可以从后面暴力挖开。加上油后,用ab胶水封死就可以。这种一般是滑动轴承,卡死的话,可以加油解决。噪音问题,加油解决不了。是滑动轴承磨损。我一般是剪一小块尼龙垫子,把转子往上顶出去一些,然后用ab胶封死。把磨损点的位置转移掉,噪声会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一次性油封的轴承。可以从后面暴力挖开。加上油后,用ab胶水封死就可以。这种一般是滑动轴承,卡死的 ...

高手,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我就想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有的用力均匀能撬开的,不过不能用蛮力,  再不行就后面打孔,  我一般卖废旧电源 把里面风扇都拆了备用

网友(2020-01-15):
这种是电路板直接胶在后壳的,拆不了,只能用针筒加液态机油,最后会变成吸尘器

网友F(2020-02-15):
这种风扇我说说我的解决方法吧,我先去自来水龙头洗干净了先晾干然后找些机油在风扇叶和电机线圈之间位置的空隙不断灌机油灌满后就差不多了然后把多余的机油重新找东西接好下次利用,等没再有机油漏出来的时候就擦干净装机就ok了,一般这种风扇都是用的时间久了失油导致噪音或者卡死无法转动的,有些比较松的可以直接把扇叶拉出来就ok有些很紧的那些就没办法拉了只能采取我说的办法,对于能拉出扇叶的那些就直接在含油轴承位置加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风扇我说说我的解决方法吧,我先去自来水龙头洗干净了先晾干然后找些机油在风扇叶和电机线圈之间位置的 ...

感觉你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