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求助大神、无论怎么弄还是不行、是不是手机硬件问题?

楼主(2019-12-05):
(图片)

网友:
无论怎么弄、都不行、什么防火墙杀毒软件全部关闭、数据线原装、

网友:
基带的工作条件查一遍

网友:
这个代码是硬盘问题

网友A:
进度条一点不走报错9应该是硬盘问题吧!主板问题是定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度条一点不走报错9应该是硬盘问题吧!主板问题是定型了

查了一下、9代号可能是外输出插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9代号可能是外输出插件问题、

但是都排除过了、都是苹果官方原配数据线

网友:
机器摔了还是扩容的?不用担心外配了,考虑硬盘吧

网友:
重写下硬盘底层数据试试

网友:
换个64g新硬盘刷机立马pass

网友:
谢谢迅维网给大家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

网友:
换个硬盘 底层不写先测试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