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好!战神Z7-SL7D3 PL10 CPU供电电感烧糊一个

楼主(2019-12-05):
战神Z7-SL7D3 PL10 CPU供电电感烧糊一个,现在能开机就是进系统出错,双路有一路还能供电。怎么搞哪有卖,淘宝也搜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这边一天起码来4-5台这种蓝天代工的机器,只要CPU供电短路的,95%  CPU跟着死。你可以把电感去掉 ...

量对地得有好板子的对地阻值对比,一般人没有,可以试着加电1V,看烧鸡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找电感的话到还是想试试,确实怕CPU挂掉。

兄弟,我这边一天起码来4-5台这种蓝天代工的机器,只要CPU供电短路的,95%  CPU跟着死。你可以把电感去掉,然后量下CPU那边的对地阻值。

网友B:
能找电感的话到还是想试试,确实怕CPU挂掉。

网友:
别想了,CPU死定了

网友C:
这种情况CPU挂的可能性很大,能开机不进系统或蓝屏死机

网友D:
料板上一堆,注意参数

网友:
就是没参数一样的,这板子新没有这么新的板料,老点的板子没有这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CPU挂的可能性很大,能开机不进系统或蓝屏死机

一路供电怕是电流不足。还是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料板上一堆,注意参数

就是没合适板料

网友:
这得玩游戏多狠啊,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我这有台是触发不显示,显卡供电都出了,试机时突然短路了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估计电感下面板层也烧糊了吧?

网友:
看来负载,烧坏了

网友:
查一下是哪里的供电电感

网友:
发现神舟机真的喜欢烧cpu供电!我这里最近都烧两台了,直接连cpu一起挂了

网友:
这个你从板上拆嘛,我的料板都不卖的

网友:
这种还修?长时间大电流才会烧成那样,CPU肯定没戏。

网友:
这种情况CPU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胡乱说 一个胡乱修 前因后果还没弄 换了电感就能好吗

网友:
直接换主板 主板烧成这样 换了都不稳定

网友:
电杆烧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算了,没电感就不修了。要是不亮还怕被客户赖上

网友:
CPU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0-09-29):
PCB都烧成这样了,就是有电感,换上也不一定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