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iphone电池数据读不到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9-12-05):
电池数据读不到的处理方法
电池数据不准,连爱思读取不到电池数据,会造成手机不定时重启、关机。
第一步:更换电池测试,排除电池本体问题。
第二步:检查电池座有无明显物理损坏,排除电池座接触问题。6P-7P机器多次插拔电池,很容易出现数据脚触点弹片弹性变弱接触不到电池数据触点。用11号刀片挑出检测脚,或者更换电池座。
第三步:电池座数据脚对地打阻值,阻值无穷大查找相连元器件有无松动脱落。8-max电池座数据脚连接有两个三角管和保险电阻。拆装机过程中很容易被碰松脱落。三脚管松动,直接拆除,短接2  3脚。电阻损坏直接更换同位置电阻。
老款机器,打对地值正常时,直接飞线解决。
6P为例飞线方法1
6P为例飞线方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