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 扩容导致刷机报错40

楼主(2019-12-05):
换过好几个硬盘了现在装回原来的硬盘刷机也是报错40,进度条一出来就重启了 ,测量1.8  3.0电压都正常,点位阻值都正常,难道CPU吹坏了?

网友A:
换海力士再试下吧,好多还是挑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海力士再试下吧,好多还是挑盘引起的。

正解,昨晚找了个海力士硬盘解决了,只是很纳闷原来的硬盘为啥也刷不过去

网友:
1硬盘底下有板层断线  托锡带用力拖他有些焊盘 表针顶着他就有组织的      1把硬盘底层颜色给改成白色   刷机不出白底那就是CPU与硬盘之间通讯问题 重点检查硬盘底脚 能亮苹果就跟CPU 上盖都无关不要乱拆

网友:
最近经常遇到。换台电脑,换线,不要用USB HUB,用爱思和iTUNES轮流换着刷机,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