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LL 3490 八代CPU独显的BIOS

楼主(2019-12-05):
Dell 3490八代CPU独显的BIOS程序,自己合成测试OK的BIOS.

LA-F115P I5-8250U 216-0889004四显存25Q128JV ME OK.rar

网友A:
BIOS程序是亮机快 7秒亮机
  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是亮机快 7秒亮机
  谢谢楼主

不客气,这个BIOS是我自己合成的,测试了几台机器,都OK后,我才发出来的,

网友C(2021-07-31):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这个BIOS是我自己合成的,测试了几台机器,都OK后,我才发出来的,

牛逼哦 我正好有台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我刷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哦 我正好有台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我刷下看

你放心用吧!这个BIOS程序肯定是OK的。

网友D(2022-07-05):
是DELL LATITUDE 3490独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DELL LATITUDE 3490独显可以吗

是的 DELL 3490 8代CPU的BIOS

网友E(2023-03-08):
机器被设置的BIOS密码,不知道刷这个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被设置的BIOS密码,不知道刷这个可行?

可以的, 这个机器的密码在BIO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