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预留的接口焊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9-12-05):
板子预留的接口焊的时候该如何处理,是不是要找东西转孔,表面的漆怎么处理?确定焊上去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A:
表面的阻焊漆,拿刀刮掉。至于孔,吸锡枪吸出来就行了。

网友:
正常焊接,绝缘漆没有覆盖焊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的阻焊漆,拿刀刮掉。至于孔,吸锡枪吸出来就行了。

这种的表面有漆,孔里面是不是焊锡还真不知道,这种的有没有什么专用工具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