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i电路图

楼主(2019-12-05):
朋友拿来一APS3005维修电源,电压不可调,开机就是55V。电位器朋友已经换新,故障依旧。为图方便上网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同故障的参考一下。基本都是换电位器。偷懒不成只能自己维修了!搜原理图----没搜到。自己画。用了我大约10个电影的时间才画完(实打实的都是自己的时间,心在滴血)。马上上传供大家参考。如有错误勿喷。
图纸完成了,机器却不愿意修了。哪天修完再告诉大家哪里坏了。要是没修上我就不吱声了,大家也别问。我脸小。
粗略判断故障原因和显示屏电路没关系,所以没画显示屏原理图。

安泰信5003SI主板电路.SCHDOC

网友:
继电器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本人蠢意见,开机有无继电器动作声,如果有一声,是继电器不可控,查可控硅

网友A:
你这原理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继电器坏了或者可控硅击穿了,大概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原理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用DXP打开。

网友:
故障已查出,T1(D880)和一个2N3055击穿。手上没有D880,用TIP41C代换。2N3055也没有,暂时用一个将就着。只要不长时间工作在3A以上就可以。

网友:
PROTEL dxp 怀念的版本

网友:
牛逼啊大哥

网友:
过奖了,一点也不牛逼

网友C(2020-11-17):
引用 网友B:
用DXP打开。

我怎么没看见原理图啊?在哪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