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背光开启接哪里

楼主(2019-12-05):
请教各位大师,驱动板坏了,刚好手上有块碎屏机驱动板是好的,想改上去,但是这块板没有背光开启接口,现在把背光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上了,开关机会白屏一下,请问接到哪里才没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块好的驱动板用的是触摸的按键,原来的是实体按键的,按照丝印上的脚位定义接上按键不起作用

网友:
电路图大神们上传下

网友:
不同机器的驱动板不同的 除非用通用的

网友A:
三星的驱动板,触摸按键,背光直接接灯管的  不要胡乱接线了

网友B:
三星的。背光开启直接拉个屏供电就好了。

网友:
改过的恒流板子上红线边一根黄线是开启EN,,
黑线边上一根黄线是DIM亮度调节,
主板上的开启在升压恒流芯片引脚有个开启脚,
实在是找不到这个脚的话,
可以在屏供电上有个5V,有信号的话亮屏,
无信号关闭屏幕,可以通过两个电阻分压,
取中间电压在2-3.3V之间都能开启恒流板的

网友:
也进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找信号,就直接接屏供电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开启信号接到屏5V供电上就可,一般开启的信号是3V。

但是现在接到屏供电上开机会白屏闪一下

网友D:
查升压芯片图纸看哪个脚是开启接上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升压芯片图纸看哪个脚是开启接上就行啦】

这块板没有升压芯片,主芯片控制的

网友:
主芯片是se1279l-MST

网友:
找一个后出的 3V 或者5V  就不会白了

网友E:
开启信号没接对,要接到驱动板上

网友:
找一下驱动板上恒流源芯片,查一下芯片各脚定义,很容易找到背光开关控制脚

网友F:
也可以查一下屏参数,考虑直接用你碎屏的驱动板,驱动你现在的屏背光(你代用的驱动板包含恒流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查一下屏参数,考虑直接用你碎屏的驱动板,驱动你现在的屏背光(你代用的驱动板包含恒流源的)

已经改上去了,就是没找到背光开启信号,现在接到屏供电上了,软开机会白屏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启信号没接对,要接到驱动板上

是接到驱动板上了,就是换的这块板自带恒流源的,找不到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背光开启直接拉个屏供电就好了。

但是软开机会白屏闪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驱动板,触摸按键,背光直接接灯管的  不要胡乱接线了

现在就差背光开启信号了

网友:
不用你改装的恒流源,我的意思是直接利用你驱动板恒流源给屏背光供电

网友:
三星拉屏供电,开机会闪下白屏,灯管上电快,不想白要加延时,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2020-01-07):
直接用【】屏电压作为开启信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