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黑屏,而且经常出现,小白教你轻松解决。

楼主(2019-12-06):
亲亲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崩溃吗?
正在火热的忙着写毕业论文,思绪万千的时候,突然电脑黑屏呢?而且主机还在运行呢!检测了显示器发现正常,怎么办呢?还没保存呢?下面小白系统给您详细讲解下电脑突然黑屏的原因及解决思路。

导致突然黑屏的原因分析及解决
很多时候电脑突然黑屏了,是由于某个硬件出现接触不良导致的。

1、内存和显卡松动是最常导致电脑黑屏的原因。
解决方法:拆开主机箱,重新拔插内存和显卡,并使用橡皮擦对金手指进行擦拭,然后重新插上或者换一个接口。如果自己不懂电脑拆机,建议拿到电脑店去维修。

2、也有可能是CPU散热风扇坏了!这种情况一般是电脑开机还能工作,但是一会就会死机黑屏。
解决方法:更换CPU散热风扇,并且对其他硬件设备进行检测。

3、硬盘出现故障,直接黑屏后跳到蓝屏界面。
解决方法:首先看下出现的蓝屏代码是什么。记录下来搜索下蓝屏代码的解决方法,如果是硬盘故障,尝试拔插或者换一个硬盘数据线,实在不行需要拿到电脑店去检测硬盘情况。

4、电脑重启后出现英文代码的黑屏,可能是系统坏了。
解决方法:使用小白系统制作一个U盘启动工具,重装下系统就可以了,如果要备份桌面/系统文件,可以制作好U盘工具进PE系统拷贝原来系统的文件到U盘。具体桌面位置路径可以网络搜索下。

以上就是电脑突然黑屏的原因分析以及解决方法。想要了解更多的电脑系统教程,随时关注小白系统的文章更新哦。小白系统,让重装系统变得简单。

网友:
内存松动,显卡松动和损坏,其余就是主板

网友:
没有什么重装系统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或者系统问题!!!!!!!!!疑惑的是上面是笔记本底下却是台式机!!!!!!!!!!!

网友:
学习一下,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学习一下先收藏了

网友:
说的这些用处好像不是很大

网友:
软文广告!

鼓励发帖请不要发这种帖子!

网友:
小白就不要来交大师了

网友:
明显哪个装机推广的带流氓全家桶的pe介绍首页copy过来充数的,垃圾水贴,鉴定完毕,删帖吧,

网友:
赤裸裸的广告啊

网友:
你这第一张图片明显就是系统坏了

网友:
绝对软文。最后一张图直接暴露了,斑竹呢?!

网友:
发这贴的意义就是占用论坛资源

网友:
这种帖子发在迅维论坛确实有点不合适

网友:
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能进来这里的都是不会装系统的吗?进来这里打广告我看你是 一家人爬墙头(门都没有)

网友:
毫无意义!!!!!

网友:
我屮艸芔茻。。

原来是软文

网友:
用微pe无广告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