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好,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12-06):
笔记本电脑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好,区别是什么!?

网友:
我装固态就是为了开机快。

固态硬盘的优点
1、数据加载快
2、不像机械硬盘那样,怕移动、怕环境噪声(磁头比较娇气)

固态硬盘的缺点
1、价格,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吧。基本能接受了。
2、数据安全不如机械硬盘。重要数据(还有一些个人文件)还是存在机械硬盘里面为好。
3、有写入量的限制,也就是使用寿命问题。
针对2和3,我觉得电子产品用个4年到5年就值了,及时备份一下数据就好。

推荐双硬盘,或者准备一个移动硬盘,用来存储数据。操作系统、常用软件、大软件就放固态里面。

网友:
固态硬盘速度快,但是丢失文件不容易恢复,适合装软件。
机械硬盘速度慢,但容量大,文件丢失找回难度较低,适合装文件。
普通玩家的话,纯固态性价比最高
以上。

网友:
不能完全说哪个好那个坏,只能说各有其用。
固态硬盘(SSD)做启动盘(我的老年机加上SSD也能开机11秒),游戏盘,工作盘可以发挥其存储速度快的优势,对电脑性能的提升会很明显。
机械硬盘(HDD)做仓储盘,单位成本低,相比SSD低价高容量,完美!
所以好坏都是相对的,尤其对钱包来说。

区别:
SSD相比较HDD的优点:读写快,理论上物理安全性高,功耗低,噪音低,体积小,可拆卸,工作温度范围更大。
缺点:单位成本高,容量小,数据一旦损坏很难恢复(传说)。
所以现在主流的都是SSD+HDD的组合,单SSD容量一般不够,单HDD速度不够。

网友:
要性能,用固态;要容量,用机械。

网友:
必须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没法比,不是同一纬度的东西了。

网友:
系统装在固态,其他随意,固态速度快但是贵,机械速度慢但是便宜

网友:
固态硬盘通常用了装系统,运行速度快。机械硬盘通常用来储存数据。可以一起用的。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