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USB导致开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06):
  【故障机型】iPhone6S

  【故障现象】同行送过来的机器说是不开机

  【维修过程】首先把机器拆开,用可调电源上电看下电流,发现机器上电漏电500多MA机器不开机,接下来吧主板拆下观察主板发现机器的USB芯片被拆下来没有装。

  先不管它,因为它不装也不会导致不触发,漏电500MA机器指定有芯片发热,熏上松香发现wifi芯片发热。

  看来是芯片坏了,把芯片拆掉处理完焊盘。

  上可调电源发现不再漏电可以正常触发,重新把USB装上正常进入系统(不装USB回卡白苹果不进系统)。

  因为6S以后机型WIFI是跟硬盘绑定的,换wifi芯片需要把硬盘拆下来解绑,接下来吧硬盘拆掉。

  拆掉后用硬盘测试架解绑WiFi。

  解绑之后重新装回硬盘,更换WIFI芯片。

  装机测试wifi功能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谢谢有这个论坛给大家交流学习,感谢迅维网

网友:
底板焊盘处理的真干净,降低隐患,提高成功率。不过就是比较费工,长时间加热操作主板也增加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