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KL6CMB8D0不跑码,CPU复位已有,bios1脚测波形偶尔有跳动。是否bios有问题

楼主(2019-12-06):
(无正文)

网友:
把cpu取了片选信号也有3.3V,我记得这个信号是CPU发出的,难道3.3V供电不是CPU发出?有可能是CPU或南桥信号发出方面问题?

网友A:
那你直接刷一个BIOS不就知道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刷一个BIOS不就知道了呀

看题,我刷了还几个

网友:
又是疑难杂症!!!!!!!!!!!!

网友B:
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疑难杂症!!!!!!!!!!!!

感觉这个应该不难吧。是我才学技术不好

网友:
这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还是按照时序仔细测量各种电压信号吧

网友:
看看内存复位供电,读取内存没

网友:
说机型,不要说版号,机型大家印象还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