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触发灰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2-06):
把两个BIOS都刷了之后成功开机!

网友:
奉上原厂亮机快的工厂BIOS

联想E430原厂BIOS独显 LA-8131P.zip

网友:
第一次看到bios有问题会导致白屏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叫白屏?

网友:
没遇到过白屏刷BIOS来解决的,呵呵。何况你这问题也不叫白屏啊

网友:
这只是无显示信号输出

网友:
灰屏比较好接受一点。就是用屏供电有背光没有信号输出嘛。这个BIOS在论坛应该有很多了。

网友:
灰屏一般给资料关系不大吧

网友:
BIOS真是会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
灰屏刷BIO搞定的没有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刷bios有时候相当管用

网友:
这个我也会刷一下试试吧,毕竟先软后硬,这么高的电流肯定是要开机的啊

网友:
E430  就喜欢坏BIOS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经验

网友:
楼主搞到了,一般灰屏都是屏线和屏坏了呀

网友:
一般灰屏都是屏线和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