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待机不短路,待机有3

楼主(2019-12-06):
大神帮看看,待机不短路,待机有3.3v和5v,裸板开机0.76不跳码,开机灯亮,开机电流会随CPU,南桥,显卡温度上升会一点点到0.8v之后不跳码,开机后所有电压都出,不知道对不对,见下图,就是黑屏不启动,有多大概率是CPU或南桥,要是这两个坏了就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A:
这种首先你要把 待机到按下开关后的电流跳变都写出来。然后好分析你电流卡到那里了。 如果三板斧的干法就是。刷BIOS。换CPU  换内存。。 祝你好运。。

网友:
待机我这可调只有小数点后两位,显示0.00,摁下开机直接电流0.76无跳变

网友B:
换个内存和cpu试下,你这是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内存和cpu试下,你这是不跑马

内存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CPU没有就没换了,明天刷bios的编程器到,刷一下看看吧,

网友:
内存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U没有,明天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多谢,就是bios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首先你要把 待机到按下开关后的电流跳变都写出来。然后好分析你电流卡到那里了。 如果三板斧的干法就是。刷BIOS。换CPU  换内存。。 祝你好运。。

亮了,谢谢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C:
明显cpu电压没有 调节 bios 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cpu电压没有 调节 bios 可能性大

哎 我是新手,绕了一大圈

网友:
谢谢了,就是bios问题,新手一度怀疑南桥

网友D:
醉了你这bios不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醉了你这bios不排除

新手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