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元件

楼主(2019-12-06):
这是个啥元件啊,有啥作用,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呢,显卡上缺一个,也能点亮,就是打驱动进不去系统

网友A:
如果是这个图应该是个与门吧?可以直接拆掉原件直连2-4脚,或者直连1-4脚。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个零件,基本显卡上都能见到

网友:
都是高手啊你们

网友:
这个多用于1.05V的转换电压

网友:
显卡维修得少,图纸也少,有经验的来回答

网友:
加焊GPU试一试吧

网友:
是因为这个装不上驱动吗

网友:
看着像门电路芯片   这玩意负责显卡pcie复位信号  坏了自然是无法复位显卡     先查丝印代号    看具体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图应该是个与门吧?可以直接拆掉原件直连2-4脚,或者直连1-4脚。

哪个是一脚和四脚

网友:
门电路芯片吗?

网友:
除了一个接地都是3.3伏的,都连一起了

网友:
哈哈,加焊下核心好使了,驱动也打上了,鲁大师跑分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用啥软件改380的bios,想把风扇启动转速改一下,VBE7打不开啊!谁知道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B:
SN74LVC1G08DCKR,丝印CE5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74LVC1G08DCKR,丝印CE5

谢谢,终于知道搜啥了,网上有卖

网友:
全是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