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型号X58主板鲁大师温度高维修小记

楼主(2019-12-06):
一台X58主板,正常使用时鲁大师温度提示90度左右,进BIOS也一样,换了风扇也无济于事,开始以为温度是IO管,但是IO是W83627,查看图纸没发现温度检测脚,后来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36G,查图纸发现48脚TM脚是温度检测脚,此引脚是通过5V分压,图纸上下分压电阻是负温度热敏电阻,标准阻值是6.8K,但是不知为什么,主板上找不到下分压电阻,就在上分压电阻上直接串一个电阻,因无这种NTC电阻,只好找一个6.8K色环电阻换上去,现在BIOS里面显示21度,已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温度还和CPU供电芯片有关

网友:
该电压解决温度误报,赞一个

网友:
高手遇到寨板,就是有办法!当然,如果色环电阻的引脚不挡住CPU散热的固定孔,就完美了!已加分!

网友A:
神技,膜拜中!这种电路都能找到,太厉害了额

网友:
这种电路都能找到,太厉害了额

网友:
这个脚不是降频用的吗????

网友:
这种山寨板,还要折腾好了,牛皮

网友:
高手,技术顶呱呱!

网友:
特意去下了6336的PDF,48确实是温度监控,赞一个!

网友:
特意去下了6336的PDF,48脚确实是温度监控,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技,膜拜中!这种电路都能找到,太厉害了额

人家不是找的这个板子的图纸,还是芯片图纸(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X58功耗稍微高了些  拿来备用检测啥的倒还行   就是不支持UEFI   不支持RX系列A卡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36G,温度检测脚,谢谢分享受了。

网友:
学习了,这就是高手的办法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
飞线?不能出售了

网友:
膜拜大神呢

网友:
寨板CPU电路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6.8K电阻  料板上还挺多的呀

网友:
观察的真的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