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只有鼠标可以移动,怎么办?

楼主(2019-12-06):
不小心碰到刚开机的电脑主机,主机就关机了,以前也有几次,但最后都正常启动了。这一次,电脑只显示了鼠标。还有腾讯管家的加速球。任务管理器可以打开,但是我运行了那个文件,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题主你好,我是小白一键重装软件的客服,针对这个问题,有以下解决方法:

电脑开机黑屏鼠标能动怎么办

可以同时按下Ctrl+Alt+Delete,在启动任务管理器的界面重启电脑。

重启后可以点击计算机,进入后右键点击C盘。在弹出的菜单栏里点击属性。
进入属性界面后选择工具栏,点击下面的清理。
如果不想重启电脑直接处理,也可以同时按下Ctrl+Alt+Delete,启动任务管理器。
点击文件,选择新建一个任务。
在弹出的方框中输入“explorer”。
点击左下角开始,在程序栏输入“regedit”,确认后进入注册表。
按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的顺序在注册表中找到shell项目。
右键点击修改。
删除里面的内容,确定后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解决电脑开机黑屏鼠标能动的操作了。

网友A:
系统文件加载失败,重新上msdn上下系统安装吧
嘴欠说一句 高赞的某白工具不是太好用,装完机之后太多辣鸡软件了,自己拿软碟通搞一个usb启动盘叭

网友:
电脑开机黑屏,只有鼠标,安全模式也一样黑屏。
打开任务管理器,运行explorer.exe,没有作用。
点开电脑管家的
于是,我的电脑从黑屏只有鼠标,变成了:
我只截了一半的图。
桌面有了壁纸,不是黑屏,软件也回来了,最下面的任务栏不见了。
浏览器能够正常使用,LOL能够正常运行,但我没有开始游戏。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叫盘云装机助手。
说是微软原版系统,
我这个是系统崩溃了,还是怎么....
@幽泉ba主
至少要17个g,我是要格式化c盘吗?

网友:
意外关机导致系统坏了,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所有的管家类的腾讯360以及2345包括金山毒霸全部卸载,拔掉网线,正常启动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装个系统吧,看上面描述都好复杂。

网友:
这个还是我们认识的论坛吗,不太像啊

网友:
重装系统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文件加载失败,重新上msdn上下系统安装吧
嘴欠说一句 高赞的某白工具不是太好用,装完机之后太多辣鸡软 ...

都是为了恰饭嘛,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