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喜B75M-D3V 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9-12-06):
技嘉B75M-D3V 反复重启,量所有供电正常,BIOS刷过。 量IO 12V 5V 电压检测脚正常,量电压芯片PG正常。 还有什么问题引起上电立马重启的吗
芯片

网友:
桥和 IO 加焊桥 上假负载 打值卡

网友:
BIOS有没有刷对啊。

网友:
技嘉的主板明显的还是差点

网友:
查查RE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