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有个进水的se,原生相机前后都不能照相,第三方软件可以 ...
[摄像头故障]
有个进水的se,原生相机前后都不能照相,第三方软件可以拍照

网友(2019-12-06):
测了前后排线座阻值都正常,三组供电也正常,现象是前后摄像头都能打开,就是处于不断对焦中,不能拍照,闪光灯正常
第三方相机前后都可以正常拍照
已经安装摄像头刷过机了
想不通!!!!!
摄像头

网友:
修好了,小音频引起的

网友:
能说一下维修过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