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划分多个分区有什么利弊?

楼主(2019-12-06):
一般来说固态硬盘都用来装系统,但我想让游戏也享受到固态硬盘的速度,如果划分多个分区的话就只能把游戏装到系统盘里,这样会不会卡?如果划分多个分区的话系统盘分多少合适呢? 我的笔记本有128g固态,都用来装系统了,但是c盘占用的空间怎么会那么大呢?系统不是不到30g吗?系统盘该怎么清理呢?

网友:
泻药。
1、固态硬盘分区(2个以上)的利弊?

利:重装系统时不用额外备份资料,无需采用微软原版镜像中升级安装的方式(慢、消耗C盘空间、有一定失败几率),可以直接格式化分区全新安装(快速、完全解决重装前的系统问题),多分区也并不会与异地备份资料产生任何冲突,也仍然可以使用原版系统升级安装的方式,可以说它没有操作系统限制,也没有安装方式限制,是全平台通用的兼容性解决方案;
弊:不利于最大限度使用固态硬盘宝贵的存储空间,对于C盘预留多少空间存在争议,留大了怕浪费,留小了怕不够用(3、4会给出具体解决方案);
额外说明:固态硬盘分区不会损失性能,因为固态硬盘写入的方式是随机写入,分区只是逻辑上的处理手段,对主控的工作方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2、游戏装系统盘会不会卡?

这个问题难以直接回答,首先,造成固态硬盘越用越卡的主要原因是东西越来越多,而不是游戏装系统盘造成的。就算你游戏装在固态别的分区,装多了之后该卡还是会卡,这和你装不装系统盘都没有关系。比如你固态的容量已经使用了超过90%,那肯定没有刚买来的时候快,但是如果只使用了50%,那不会感到明显卡顿,所以,游戏装系统盘和会不会卡没有因果关系。
3、系统盘分多少合适?

这个问题因人而异,首先你要明确自己有哪些软件的默认安装路径无法修改。对于一般小白而言,至少需要100G的系统分区才能维持正常使用,但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半年,也有可能1到2年,根据具体使用环境而定),你会发现其实100G也不够用,所以有的答主说至少要200G,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像题主只有128G的固态硬盘该怎么活呢?所以有些答主就只能劝题主充钱了,128G固态根本没法用。
事实上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我默默看了一眼我的Windows7系统分区,只分了50G,系统占用空间不超过30G,而且我可以常年维持在这个水平。如果去掉8G的虚拟内存,实际上系统文件只占用了20G左右。对于windows10,我同样可以达到这个数据(我是小米笔记本256G固态,安了win7+win10双系统,2个系统分区一共占用100G,剩下的装软件,双系统共用一个软件分区)。
有同学可能要反驳我说:你一定是没打系统补丁!
office2013一共117个补丁
系统重要安全更新一共260个补丁
我一共安装了380个系统补丁,其中office软件本体安装在D盘。而且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我就是再安100个系统补丁,我的C盘空间也不会超过30G。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既不删减系统组件、又安装所有补丁的前提下控制C盘大小?下面第4点是本次回答的重点内容,是特别针对不愿意充钱的用户给出的解决方案。
4、系统盘占用空间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系统盘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1)个人文件夹存储数据越来越多;
个人文件夹是系统每个账户都会对应一个的默认文件夹目录,里面包含桌面、文档、下载、图片等文件夹:
其中,绝大多数软件默认使用的文件存储路径是在我的文档,比如QQ、微信,那么时间长之后就会导致这个文件夹的体积比较臃肿,而且一旦需要重装系统,里面几乎所有的资料都要拷贝出来,是非常麻烦的;
(2)长年累月的系统更新补丁;
其实单论系统补丁是不大的,每个补丁大约几MB甚至几百KB都有,平均和一首MP3的大小差不多。如果我们按10MB一个补丁计算,那么100个补丁也就只占用了1G空间,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为什么打了100个补丁之后,C盘空间却暴涨了十几个G?这是因为在搜索更新、安装更新的过程中,系统产生了大量本地缓存、系统日志等文件,主要是这些东西占用了C盘空间;
(3)对于企业用户,outlook邮件本地数据(.ost .pst)缓存默认在C盘;
如果你是企业用户,使用office自带的outlook邮箱,那么你的邮件本地缓存默认在C盘一个很深的目录下,企业用户的邮件又多,导致这个缓存文件占用几G、甚至十几G的空间都完全有可能,更要命的是,重装系统如果忘记拷贝,那么邮件可能会丢失,造成工作上的致命损失。
解决方案:

(1)转移个人文件夹到D盘
个人文件夹的默认存储目录在"C:\users\"目录下,打开这个目录,找到自己的用户,然后打开之后全选,右键剪切到D盘某个目录下(比如"D:\用户\Administrator")。猜测题主的电脑配置应该是128G固态+1T机械,C盘分50G之后剩余空间给D盘,还是比较小,因此推荐放在机械硬盘,机械硬盘可以只分一个E盘就行了。
由于个人文件夹一般只存放个人零散数据,不涉及运行程序,所以机械硬盘性能也完全够用。
(2)清理补丁缓存文件
这里需要用到2款神器:windows_update_clean_tool(winsxs清理工具)和dism++。严格来说,这两款神器具有一定的使用风险,操作之前建议先备份一次系统。实际情况来说,我用这两款神器已经好几年,包括给企业用户做运维,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winsxs清理工具:
下图为虚拟机里即将封装的windows7系统,昨天用winsxs工具清理过一次,我目前保留了winsxs文件夹这一项(被淘汰的更新文件),因为此项清理之后会导致无法卸载系统补丁(仅系统安全更新)。对于windows7系统而言,保守建议是不要清理,但实际运维工作中并未发现存在需要卸载的补丁。如果系统补丁更新失败,在下一次重启的时候会自动还原更改;如果系统补丁安装成功,将来需要卸载的可能性几乎为0。所以win7在系统盘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清理此项的。
但是对于windows10而言,建议不要清理此项,原因大家都懂的(#滑稽)。
winsxs清理工具
dism++:
dism++是dism的UI版,它不需要任何命令行即可完成对系统的各种调试和修改,清理C盘空间只是其中一个小功能。
在清理windows更新缓存这块,它和winsxs专清工具类似,但不如winsxs专清工具专业,两者清理的垃圾有交叉的部分,也有互相独立的部分,所以可以联合使用以提高效果;此外,dism++的compactOS和硬链接合并必须在PE环境下使用,因此建议在windows10PE环境中使用dism++
CompactOS很慢,但这项技术真的牛逼
删除office安装缓存后仍然可以正常卸载office,在虚拟机中亲自测试过
删除office安装缓存,控制面板中仍可正常卸载office2016
根据答主多年的使用经验和实际测试,这两款清理神器的主要风险项在于winsxs文件夹的清理,这个清理后主要造成的后果就是无法卸载系统安全更新。其他项目比如日志文件、缓存文件等在清理后并未造成任何不良后果,普通用户实际使用中也不需要这些文件。
如果你的系统有超过1年未清理过系统盘,那么使用这两款工具一般可以清理出几十G的空间。
(3)转移outlook本地缓存默认存储路径
这里给出office2013和office2016的官方解决方案,通过安装补丁的方式来增加组策略设置选项。
首先要下载2个补丁工具,注意区分32位和64位:
Office 2013 Administrative Template files (ADMX&ADML) and Office Customization Tool
下载地址:
Download Office 2013 Administrative Template files (ADMX/ADML) and Office Customization Tool from Official Microsoft Download Center Office 2016 Administrative Template files (ADMX/ADML) and Office Customization Tool
下载地址:
Download Administrative Template files (ADMX/ADML) and Office Customization Tool for Office 365 ProPlus, Office 2019, and Office 2016 from Official Microsoft Download Center 补丁下载下来之后,是这样的:
运行之后,会解压出来2个文件夹和1个excel表格,其中有用的只有1个,admx:
接下来,将这个文件夹里的所有内容复制到"C:\Windows\PolicyDefinitions\"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开始——运行(windows键+r)——gpedit.msc,这时可以使用组策略大法:
确定之后调出组策略,并依次定位到:"用户配置——管理模板——Microsoft Outlook 2013——杂项——PST设置"下,选择"OST文件默认位置"和"PST文件默认位置":
双击OST文件默认位置,弹出对话框中将"未配置"修改为"已启用",并在OST文件默认位置下输入存储路径,PST文件默认位置同理。
更改完成之后点"应用"、“确定”,即可完成修改。
对于已经将缓存数据存在C盘的用户,还需要将已经写入C盘的缓存数据转移,其中.pst文件比较容易转移,关闭outlook直接转移,下次开启outlook时修改.pst的文件路径即可;对于.ost文件的转移相对来说有些麻烦,因为该问题不属于本篇的回答重点,所以我这里偷个懒,贴出网上别人写好的解决方案,需要的同学请自行参考:
https://blog.csdn.net/sarentumulus/article/details/81062154此外,系统休眠文件占用C盘3G空间,如果你从不休眠,可以使用命令来关闭休眠文件,但是要在系统管理员权限下操作才可以,在cmd中输入:
powercfg -h off
然后回车即可生效;
如果需要开启,可以输入:
powercfg -h on
回车生效。
虚拟内存默认存放C盘,占用空间大小=内存大小,这个也可以更改到其他分区,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总结:

在学会这些操作之后,我们确实是有办法将C盘空间控制在较小的一个范围,而有同学可能又要问了,这些繁杂的操作意义何在?我一开始就选择一个固态一个分区不好吗?所有软件和数据都一股脑儿塞C盘里,管它那么多干嘛?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分区的优势在于便捷的系统维护。可以这么说,假如现在我的系统突然崩溃(比如中毒或是误操作之类的),需要重装系统,那我是可以闭着眼睛直接格式化C盘然后重装的。甚至,我可以使用之前备份好的系统镜像在10分钟之内就恢复工作状态,你不分区的话,能做到这个效率吗?而且分区并不会影响其他方案,比如大家常说的异地备份、云备份、原版镜像升级安装等等,不是说分了区,就不能再用移动硬盘备份个人数据了。但是后者相比于前者,却存在一定的操作限制,比如异地备份你总要买移动硬盘吧?云备份小白要学会用什么平台去操作,同时网络也要通畅,国内百度云你还要再买会员;原版系统升级安装必须是win10原版才能自动恢复个人文件夹资料,且费时费力又存在一定几率安装失败,对系统平台和安装方式均有要求限制。
目前来说,根据我的工作经验,我只得到这么一个全平台通用的管理方案,就是C盘只装系统,缓存能清的清,数据能转移的转移,我和我的所有用户在面对系统灾难时,都可以做到快速恢复工作状态。对于只分一个区的方案来说,我目前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全平台、快速解决方案,都存在一定的操作限制,如果有,你提出来,我们共同学习。
最后防杠精补充一句,即使分了2个以上分区,对于重要个人资料依然需要额外的备份,这主要是防止硬盘损坏丢失资料。对于重装系统,我的方案可以不用备份数据。

网友:
SSD多分区的益处跟机械硬盘多分区的益处几乎没有区别:

系统一个C盘,软件一个D盘,娱乐一个E盘,办公一个F盘。
也就是:分门别类,方便整理。还可以避免重做系统把数据跟着一起清了。
不利也自然是存在:
首先是空间利用率降低。
系统C盘和软件D盘总会留下一些空间。而娱乐分区又容易被辣妹er和Fvcker给占满。。。
而一般人,每个分区都会留一点冗余空间来闲置。
HDD起步500G,多几个分区也无所谓。
但是相比HDD,SSD属于寸土寸金。多分区,每个分区都留一点冗余空间。导致实际闲置空间增加。

特别是128G小容量盘,本来也就119不到的可用实际空间,装上系统和所有常用软件,再算一部分缓存,50个G没了。

能给你的空间也就不到70个G。。。再分区,给C盘预留10G。。。

剩下60个G太拘谨。
第二问题:分区之间互拷会速度减半

虽然cdef这几个分区平时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如果你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比如:

你的娱乐E盘满了,需要把小姐姐挪到学习类F盘。会发现:把小姐姐从D盘拷到E盘,速度最大也不过理论速度的一半。
有的盘进行分区间互拷,甚至可能出现零IOPS的卡顿问题。

嗯,说的就是某表面固态。
至于多个分区有一个满了,大可不必对寿命担忧。

虽然SSD填满以后,由于平衡磨损技术导致数据腾挪非常耗盘,写入放大激增。。。。。

但是这个填满指的是全盘,而不是单个分区。

由于FTL的存在,SSD的LAB地址与物理层并不是简单一一对应。
用人话说,就是:你看到的分区,只是前台的皮影戏。后台是SSD真实存储单元,由主控操作,你不用开卡工具或SSD专用工具根本接触不到。。。

你只需要记得不要把全盘都填满就行。。。各分区剩余空间总和低于全盘总量10~20%才能轮到你考虑写放大激增问题。

解决问题办法也很简单:少存点东西,或者买更大的盘。
结论:
有钱真好

网友:
手机答题,措辞不严谨详尽,请见谅。
结论在最底。
补充:答主个人是三块硬盘,nVME,SATA ssd各一块,机械一块;每块硬盘一个分区,C盘512G,D盘1T,E盘2T。

从题主的描述来看,题主可能有一个观点,就是C盘(系统盘)只能或只应当用来装系统;游戏,文档与数据应当分别放在不同的分区里,就像过去在xp流行时与ghost系统安装方法一并流行的四分区习惯。
然而事实上,目前并没有必要分这么多区,从性能/寿命与文件管理上看都没有必要。

网传ssd需要分区来延长寿命并提高性能,其实际机制应该是通过增加未使用空间来提升被大部分ssd支持的模拟缓存技术的效果。毕竟在日常使用中,用户倾向于为每个分区保留一定空间,因此分区越多保留空间越大,用于支持ssd模拟slc缓存的资源越多,等效缓存的空间与性能就越高。
空闲空间大小还*可能*影响ssd的写入功能:当空闲空间很小时,由于主控与驱动的操作余量受限,trim的效果*可能*下降,ssd写入的写放大现象*可能*更显著:主控需要移动原有的数据,再写入新的数据。这个过程中产生一次读取与两次写入,相较一次写入而言,性能与寿命都更差。
此外,ssd写入只会向空闲空间写入,但芯片总写入寿命有限,因此当空闲空间较小时,主控驱动不能根据闪存芯片剩余寿命智能分配写入位置,因此可用(空闲)芯片的写入寿命下降速度会比其他被长期占用的芯片快很多,容易导致ssd部分芯片寿命快速耗尽,提前报废。除此之外,有些激进的主控会根据芯片寿命积极规划存储,这导致在空余空间较小时,主控会频繁地移动ssd上的数据,以使芯片寿命更平均,同时造成大量写入磨损。由此可见,ssd寿命也是与空闲空间相关,而不是分区数量。
然而,空间使用与分区无关,与使用方式有关;若用户保留相同的空闲空间,单分区的性能与寿命与多分区无异。另外,采用单分区风格时,用户还可以在性能与使用容量上进行更灵活地决策。

采用分区的方式管理文件通常有两个目的:一是文件分类,就像使用文件夹一样;二是文件保护,如与系统盘分离以便全新重安装系统。第一个目的其实是使用偏好上的选择:从xp时代,国内ghost程序默认设置引领了一种将分区命名为系统,数据,娱乐,影音,游戏等,从而使其实现文件夹功能的使用风格。偏好本身无可厚非,但微软近年来,自从Windows7开始,就已经在着力设计另外的管理方式,库文件夹,因此用户也完全可以尝试微软主推的管理方案。此外,在分区下建立文件夹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有关于文件保护,多分区其实没有很大的意义。为防止系统损坏,重要文件应该额外保存在系统盘外,的确如此。然而,对于这样的备份性分区,每个介质上建立一个与多个在安全性方面没有本质区别。更何况,现在重置系统时,旧系统的数据文件(库文件夹)会被保存在Windows.old文件夹的users目录下,数据即使放在系统盘内也不会有太大问题。考虑到题主有大容量机械盘,比较理想的规划应该是将备份放在机械盘内,ssd只分一个区,承载系统,软件与热数据。

综上,推荐题主为ssd分一到两个区(系统,备份)。备份分区视需求而定(个人习惯是10G左右),其余分给系统。

手机答题,没有仔细思考调查,若有纰漏还请多多谅解。

网友:
128G的固态建议还是不要分区了,而且在现在大作动辄几十G的情况下,128G根本不够放的。
游戏平时就放在机械盘里,只要电脑配置跟的上,玩游戏是不会卡的,最多就是影响读盘速度,也就是游戏LOADING的时间,可能放在机械盘要读一分钟,放固态里面只要十几秒,但是最后进入到游戏里面,影响是不大的。
C盘占用的话,你去看下你的QQ、微信还有浏览器的一些缓存文件是不是都默认设置在C盘下面了,这些文件是大头,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久会越来越多(包括你很多接收的离线文件都默认在C盘底下),软件设置里一般都可以改缓存的默认保存地址,改到机械盘下面就行了。
固态的C盘就用来运行系统和一些常用软件就行了,系统响应和软件打开速度方面的提升是实打实的,另外现在固态白菜价的情况下,300左右就能搞到一块不错的250G的固态了。
还有就是不要害怕C盘被填满,128G的盘你偏要一直剩下个几十G不用干嘛呢,只要没变红,就往死里用,买了不用那不是浪费么。

网友:
128G及以下的没必要。下面简述理由。
  1、固态盘的特殊机制,要求硬盘不能用满,必须空一些空间用来trim及加速。根据大量测试,空闲空间在25%的时候达到速度和实用的最佳平衡点,退而求其次,不能少于15%。
  2、固态盘必须用win7以上系统。常用的软件也最好装到C盘。这样,不装过多大型游戏的话,一般使用量在60G左右。
  根据以上两个要求,我们可以算出。如果128G的SSD,实际上是119G,空出25%,约30G,再去掉系统和常用软件占用的60G,只剩下不到30G了,那就根本没有分区的必要了!
  如果256G,还是可以考虑分区的。不过,前提是只有一块SSD。如果是SSD+机械硬盘的用法,也不推荐分区。毕竟SSD主要是用于读取,尽量减少写入。

网友:
固态硬盘建议至少250g,辅以1t的机械硬盘,一个硬盘一个分区,可以使硬盘空间利用率最大化,用文件夹代替硬盘内部分区,程序游戏等需要经常使用的数据放在c盘,下载的资源和冷数据放d盘
多分区有弊无利,不如新建文件夹来得快,迁移方便,而且分区划分的空间不是动态的

网友:
把固态全部用来装系统,占用那么多,可能是你们系统的还原点在C盘,你以后系统用的次数越多,这个还原点份量会越大,到最后还是你的C盘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右键,我的电脑。点击属性。在你的左边,你会看到一个系统保护,点击系统保护,点击配置,禁用系统保护即可。机械硬盘的话,使用4K对齐之后做一到两个区,用文件夹分类信息,整齐而且方便系统索引,提高系统效率。

网友:
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无所谓利弊,硬件设备是工具,达到你的目的,工具怎么用都行。你关注的应该是任务本身。

不要纠结怎么保养,怎么考虑性能优化。随便用,怎么开心怎么用。

所谓良好的使用习惯,硬件使用寿命提高10%,性能提高10%,目前,对你使用体验几乎不影响。随心情,目前怎么开心怎么来。你的电脑总体配置摆在那里,再怎么做性能优化,也实现不了阶级跃迁。

技术方案没有一成不变的,用的128G不开心了就换1T的,不分区用的不开心了就分24个区,系统分区60G,以后不够用了就重新格了扩大分区。

工具还是用的开心好,主要关注任务本身。每次过年回去,用着我妈妈拿塑料袋套着的遥控器,掀开电视机的盖头,坐在毛毯盖着的沙发上,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不过,我还是抢不过小朋友的喜羊羊看

网友:
100G做系统盘不是很够,之前划了140G给C盘,用了半年多吧,期间更新过几次系统就快满了,干脆直接不分区,加上清理了一下Windows.old才降到118G
我是直接用两块256G固态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过游戏我还是都放机械的,放固态动辄几个T,太奢侈了

网友:
首先必须确定为什么要分区,如果只是图个好玩,还是有点好处吧。
如果是为了规整文件分开存放,也是没毛病,只要不填满整个硬盘的90%,分多少区和某个分区塞满了,是不会造成写放大。
还有就是一个妙招:避免写放大,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空间划为一个或多个可用的分区,剩下的划不可用分区。从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毕竟固态硬盘写放大造成的损耗可是很有严重的。
至于弊端嘛,每个分区都需要多占用一点点不可用空间,于是划的越多,非文件数据占用越多。

网友:
128g及以下不建议分,体验实在不佳
240及240以上,按使用习惯就好,没有利弊之分,别这么在意,自己用着舒心就行。

网友:
不建议分区,128g太小了 放点东西就没了

网友:
128小了,不过不管128还是512得ssd,都不建议分区

网友:
分区就是为了方便管理,还有就是方便以后做系统
好比chrome一个主程序文件夹,一个运行产生的文件夹,互不干涉
升级主程序不会删除之前的记录,想清理记录不会破坏主程序,
就这么样子。

网友:
没有利也没有弊,说分区便于管理的完全可以用文件夹实现。
唯一弊端:固态太小,分区后系统不够用。
出现的原因:没钱。
解决方案:变得有钱,然后买大容量的。

网友:
利主要是维护方便,维护比如重装,恢复。
弊可能就是系统重复写系统那一片物理点,但是平时使用一块盘用几年更新换代很正常几乎感觉不到。
另外256以下完全没必要分区,512两个区足够。

网友:
游戏再搞个固态盘啊,现在降价了都

网友:
小容量ssd基本上不用分区,OS+game+软件直接基本上没有多少空间了
现在的单机大作的容量外加专业软件的容量基本上480g 512g ssd都没有多少剩余,就别问240和256了
1t以上的可以分区避免文件混乱
仅供参考

网友:
4K对齐,容量按需分配就行

网友:
要是笔记本就一个盘,分个系统盘出来也罢。
台式机分个毛的区,固态装系统,加个机械盘当仓库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