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电脑白痴,如何看懂电脑配置?

楼主(2019-12-06):
在我对电脑配置的知识领域中,只认为一个机箱的组成就是主板、显卡、内存条、CPU、电源。但是对于型号、功能,一概不懂。如何针对目前主流游戏,配置出最高画质/性能的电脑?

网友:
最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型号”。
型号是生产商决定的,每产品的唯一编号。同型号产品的性能在理论上应当相同。
通常我们把生产商和品牌视为型号的一部分。
例如,Intel i7 9700K,这是一个CPU的完整型号。它精确到了具体的一款产品。
有得商家,尤其是电脑城,或者某些整机网商,会故意在型号上打马虎眼。
例如,“Intel高端CPU”,“i7 CPU”等,都没有精确到具体型号,商家就可以趁机出手老旧或低端型号。
在理解了型号的重要性之后,就可以在网上学习各种配件各种参数的意义。
学的时候分清主次。有的参数很重要,是性能的主要指标;有得参数就没什么用,只是“有比没有好”。
配件的参数理解了之后,就可以考虑自己的需求和整机搭配了。

网友:
一个图吧,一个卡吧,帮你学习电脑硬件知识,还有一帮女装大佬……
严肃点…………你要是真的想玩硬件,那就去各个贴吧论坛潜水,电脑硬件如今真的简单的就和乐高积木似的,如果你只是想买电脑…………那就去电脑城给个预算城让奸商写单子,完了发到卡吧和图吧让一众大佬喷一通你就知道该怎么改配置了。然后你就可以穿着卡吧战袍去肛奸商了…………勇敢的少年快去创造奇迹吧!

内存自选…………这玩意儿已经变成理财产品了

网友:
如果想学习这些知识,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渠道可以了解,从商品发布的说明页面到各类评测视频、文章等等,以及各类基础知识的文章介绍都非常容易找到。
具体我就不赘述了。
作为一个玩机超过10年的老DIYer,说一点题外话。
在学习之前,请问你了解这些知识是干什么用的?
如果仅仅是为了组装一台玩游戏,或者工作用的电脑,那么,直接去网上找一些比较多人推荐的配置单即可。
现在许多高手做的配置单非常详细,根据自己的需求,照着买就行了,根本不用费脑。
即使付费咨询,也用不了多少钱。
甚至更懒一点买品牌机也可以了。当然,品牌机是很多自以为DIYer高手鄙视的存在,但其实对多数小白来讲,反而更有保障。
你无需为了自己装一台电脑,而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去学习这些知识。
相信我,除非你从事相关行业,否则学习这些知识,投入的精力、时间,甚至金钱,绝对得不偿失,没有必要。
当然,如果你是进入电脑DIY这个坑,享受其中DIY的乐趣,作为一个兴趣爱好,那么可以随意。
但是,以个人的经验来讲,将电脑DIY作为兴趣爱好,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更多的爱好比这个好玩多了。
别指望这个爱好能够帮助你泡妞、省钱、节省维修时间,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网友:
你应该直接在知乎上搜,而不是在这白想,不学,你能看懂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

出门左转两个吧,
图吧卡吧基佬忙。

卡吧核弹教做人,
图吧三千开网吧。
图吧超频战三年,
卡吧加钱上XX。
卡巴屌丝装顶配,
图吧大佬捡垃圾。

网友:
自己装台机器,并且追求一下性价比就学会了。
比如你在买显示器的时候就会考虑要va屏?ips?还是tn?有什么区别?要不要144hz?2k还是1080p?
这些在装机箱的时候同理,主板要什么接口?要几个?有几相供电?显卡显存多少?核心是什么?内存频率多少?时序怎么样?电源多少瓦够用?12v输出怎么样?cpu要不要超频,多少的风扇能压住散热?
大概就是这些,其实在选择的过程中,你就会一个一个去了解,看看评测,就差不多了,至于有些太详细的,单纯装机可能不需要。。。

网友:
纯自学,多百度。这东西如果你要伸手,直接上整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