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问YOGA那种5V/20V选择输出的充电器是如何判断输出电压的

楼主(2019-12-06):
最近有修到联想的YOGA平板,它的充电器如下图所示
出现的问题是只输出5V,不输出20V,用的是专用的充电线(6条腿,数据线不连,电源正,电源负,还有旁边两条腿)

听说这个充电器是插入专用线后自己会检测到,然后输出20v,所以我拆开了充电器想分析。结果拆开就没思路了,见如下的图片。

1脚为GND, 2脚为电源正,3脚输出5V的一个电平(通过数据线接到笔记本的USB_ID),用于识别插入的是充电线,还是USB设备。4脚是悬空的!本来我以为是通过识别4脚的电平来判断的,因为专用充电线上3脚和4脚是连在一起的。插入充电线后4脚会呈现高电平。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充电器是通过什么来判断自己应该输出20V还是5V的?
请各位大大指导。

补充内容 (2019-12-13 16:31):
已经买了新的线,就能正常工作了。插上线测量还是输出5V,但是插到本本上就可以识别并输出20V。用万用表测两根线没找到差别,非常奇怪。没有找到电压识别的原理,无奈的结案了。

网友A:
不插适配直接就输出5V了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充电的故障坏的很少,充电线坏的很多很多

网友:
充电器坏的也请多的这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适配直接就输出5V了

是的,这个怎么判断是适配器坏,还是线坏。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充电的故障坏的很少,充电线坏的很多很多

如何判断线是否损坏?我这个线接到本本,USB_ID这个信号是5V,感觉应该是对的,但是电压输出是5V,不是20V

网友A:
接口两边有2个细的接触点就是检测适配器是否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两边有2个细的接触点就是检测适配器是否接入

我原来判断也是这样,因为插入线这两个点就短路了。但是把充电器拆开后才发现,充电器电路板上这两个触点有一个是悬空的:liuhan:

网友:
真正值钱技术 是没有人会免费告诉你的,我真心不会

网友:
是通过cc 总线来检测的.是一个波形数据,人为的改不了,先要投石问路,然后得到信息后升到所需要电压

网友:
这个头通用但是线是专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不充电的故障坏的很少,充电线坏的很多很多

怀疑是很累的。换个线看看很快就有结果

网友C:
有总线读数据判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总线读数据判断的吧

这个不是靠总线的吧,数据线都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