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43开机滴滴8声报警

楼主(2019-12-06):
接到一台dell 15-3543的机器,开机不显示,连续8声滴滴滴报警,用以前的维修经验7声内存8声显卡来判断是显卡部分问题,可是该如何下手呢?开机测试各个供电都有,内存供电1.34v,内存复位信号也有0.80v,cpu1.73v,显卡1.02v,显存1.35v,先排除bios,在这个论坛下载了个自称原版工厂bios的开机风扇反而狂动,一样报警8声,还是乖乖的把备份bios再刷回去,试下显卡了,目测显卡风扇干净没有堵,阻止37欧姆,还是不忘记加焊一下,上BGA完毕,再试,一样报警8声。感觉不在芯片上,换张屏测试一样不显示,报警依旧,心里郁闷!新款的本子怎么这么难搞了,放一边不理他,告诉客户留下来要慢慢搞了,第二天上班,心想是不是检不到什么东西才报警的,难道是显示屏?于是动手测屏线接口是不是缺什么信号类?第一二联体脚19v,二脚无,3456脚联体链接一个0欧姆电阻应该有供电,查到没有,0欧姆另一端链接U5201第3脚测试没有供电,第4脚有3.3v,于是想起来这个5脚管在其他机器出现过白屏,我把34脚链接就显示的事情。果断取掉这个该死的5脚管,用0欧姆直连,在开机果然亮机了,原来这个是很多笔记本的通病其他机器表现是白屏,这个dell-15-3543表现是报警8声还黑屏不显示,故障点一样,机器故障现象不一样而已,晕!!!!还害得我折腾半天!岂有此理!

dell-15-3543-13269-1 FX3MC工厂.rar

网友:
屏线问题也是8声报警

网友:
戴尔的检测不到屏会报警的

网友:
缺少屏幕供电,

网友:
是屏没有开启3.3V?

网友:
  感谢 分享  楼主做显卡的时候 该先测量下 屏接口 电压

网友:
屏有没有拆出来看一下。会不会是屏线和屏之前松动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缺少屏供电吧,导致8声响?

网友:
这5脚的的确是导致白屏  我再Think 修过 但是 现在的屏  有可能看不出来  换个就好

网友:
以后遇到都是秒杀的 》》》》》》》》》》》》》》》》》》

网友:
我记得8声报警就是报警检测不到屏

网友:
我把34脚链接就显示的事情。果断取掉这个该死的5脚管,用0欧姆直连,在开机果然亮机了,

网友:
DEll  年份稍近点的  报警8声   我都是直接先换屏    也不会去动显卡

网友:
那就说dell的这款机器,只要检测不到某个部件,就会报警
所以8声报警不一定就是显卡 键盘 内存之类的了,还是要用数据说话

网友:
Lcdvcc吧,戴尔很多没有3v白屏

网友:
测量下 屏接口

网友:
这位仁兄修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