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不能启动,怎么办?

楼主(2019-12-06):
昨天晚上关机的时候,没有完全关机,然后我就强制关机了,随后开机就黑屏,我的是win8系统,开机还要密码,现在连密码的输入界面都不显示,该怎么解决啊,谢谢啦

网友:
题主你好,我是小白一键重装软件的客服,对于你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以下就是电脑开机后直接黑屏的详细解决方案:

  一:电脑开机后直接黑屏的原因----显示器
  若是因为显示屏而造成黑屏的话,那么,要先检查电源线是否有破损或接触不良,若有,则要及时的排除。
  二:电脑开机后直接黑屏的原因----信号线
  若是因信号线而导致黑屏的话,则要检查信号线的D形插头是否有断针,歪针或短针等情况,然后在看看信号线内部是否有短线,而有的话,则要更换优质的信号线,这样电脑显示屏就能恢复正常了。
  三:电脑开机后直接黑屏的原因----显卡
  在使用电脑时,若显卡损坏,没有将信号送出去,显示器则会出现黑屏现象。此外,显卡和主板不兼容,显卡插座接触不好或松动、损坏,都会造成显示屏黑屏现象,因此,要先认真的排查,找出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四:电脑开机后直接黑屏的原因----电源
  若电脑电源出现了故障,那其他部件则不能正常工作了,比如:在电源发生故障时,主机会发出连续短促的“嘀”声报警,并且显示器不亮。

  五:电脑开机后直接黑屏的原因----主板
  主板故障,一般是因为CMOS设置错误,将首个显卡设置成了PCI或板载AGP显卡,,但显示屏没有连接到相应的位置,从而导致显示屏不亮。此外,CPU,内存、显卡,声卡,调制解调器,网卡发生冲突,也会导致显示屏黑屏等现象。

  六:电脑开机后直接黑屏的原因----病毒破坏
  在网络时代,病毒的破坏力相当强,比如:CIH之类的病毒,能直接对主板的BIOS芯片进行改写,造成机子无法启动,不自检,若没有编程器等工具,主板只能报废。此外,BIOS芯片被病毒破坏了,很容易影响维修人员的判断,耽误许多时间。

网友:
我的电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开机黑屏,所有灯都亮 CPU 硬盘都转  主板灯也亮  就是开机黑屏,内存条也应该没问题。就最近总是出现这个情况  线全部拆了从新插就好了

网友:
求告知,我的也类似,开机的时候黑屏,但是过半个小时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只有鼠标显示

网友:
电脑开机后黑屏咋办

网友:
同样。风扇也不怎么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