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苹果CPU 重做的问题

楼主(2019-12-06):
本人自学手机维修的,最近练习CPU重装   每次都失败,练习的A10  整体拆装  电源爆锡后 重装可以了,但是CPU  只要装上就开机大电流,CPU 挂了,练挂了好几块ID板,手机主板一般的小故障都可以解决,除了CPU  不会搞,其他一般都没问题,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实际维修当中不提倡搞CPU ,会返修还是说失败率高,请大师们指导下

网友:
努力练习提高水平

网友A:
排除板底问题的话 换 个薄点的值锡板试试有惊喜   有些人值锡 中间大四角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板底问题的话 换 个薄点的值锡板试试有惊喜   有些人值锡 中间大四角小

我特么也没成功过  到上层就玩完   性子急 10秒20秒想干上去  听啪一声响 玩完0.0

网友:
装完测量u的供电阻值,正常再上电

网友:
我和你情况差不多

网友:
感觉CPU 真的难!

网友:
是吧,其他IC  我目前没感觉到苦难,一般的小故障,我都可以解决,唯独CPU ,不行,只成功过1-2次,大部分都是失败

网友:
这个只有多练习了!短路一般都是上盖没装好!中层要处理好!做了cpu的机器肯定不如原来了,毕竟常温锡再摔一下脱焊的几率80%以上

网友B:
我做cpu还能到70%就是容易出现其它故障,前几天搞了个6p装好cpu开机了又没触摸了,多换了几次又把cpu吹爆了,留下下次搬板了

网友:
一开始可以用阿毛的那个值cpu神器,很方便

网友C:
装上开机就大电流,不代表你cup就挂了。cup一千多个点,只要供电电路的点和地线连锡 一般就会大电流。所以多多练习,多装几次。修机一般cpu问题少,但做CPU价格高,所以学会了可以赚更多钱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做cpu还能到70%就是容易出现其它故障,前几天搞了个6p装好cpu开机了又没触摸了,多换了几次又把cpu吹爆了,留下下次搬板了

实际维修中CPU维修多不多,值得去练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上开机就大电流,不代表你cup就挂了。cup一千多个点,只要供电电路的点和地线连锡 一般就会大电流。所以多多练习,多装几次。修机一般cpu问题少,但做CPU价格高,所以学会了可以赚更多钱就是了

这个回答比较中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维修中CPU维修多不多,值得去练习吗

主要看自己定位,只做散客简单故障的话,cpu无所谓练不练
我认识的完全不会修电脑和修手机的老板,照样接手机和电脑业务,生意还很好

像我这里主要做同行的,基本都是要做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