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311 版号LA-B921P

楼主(2019-12-06):
同行机器YOGA311 版号LA-B921P,客户描述不开机,此机适配器类似USB接口(具体看链接大神分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1913-1-1.html),测适配输出5V正常,拆机目测全板无维修和进水痕迹,打开鑫智造查图纸,测全板供电组织,3V  PL404对地70,5V  PL403对地17, 3 5V短路,继续检测,当测到3 5V线性电压时发现3V线性+3VLP对地为0,5V对地400多,3V线性电压经过R189给EC待机供电、经过PD102给RTC电路供电, 根据经验应该是EC挂了,风枪镊子干掉EC,+3VLP阻值恢复正常了,继续查3V和5V短路问题,找到两个电压同时短路又同时去的地方U2301 测+5VS和+3VS阻值,+3VS阻值400多,+5VS阻值17跟待机5V阻值一样,看来U2301击穿了,摘掉U2301,待机5V阻值恢复,烧鸡大发伺候+5VS,声卡UA1微烫,继续摘掉,+5VS阻值恢复500多,再查待机3V短路问题,根据图纸断开各个相连的地方都没找到目标,当查到R435时心凉半截,不会板载U挂了吧 断开R435,1脚300多,2脚68, 烧鸡大法伺候一下2脚+3VALW_PCH,电流0.7A,南桥区域非常烫,就是这么倒霉,打电话给同行报价换板,至此维修检测结束。路过的各位仙友请赏点分,加分不扣分。

网友:
不知道包含什么词,被防火墙挡住了。。。

网友:
可以占座位么?呵呵看下可以占座位么?呵呵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