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新款请教老司机 不会测量EDP信号了

楼主(2019-12-06):
笔记本的老司机都知道以前的笔记本dp接口所有信号都是通过耦合电容隔离信号传输,今天修到一台A1989内屏不显  测量edp_aux_n对地基本短路  一查居然直通CPU  还是第一次测量这种直通cpu的edp信号  请教老司机 这种是否正常

网友:
在发完这个帖子的时候我突然好像又明白了,这机器不是没有电容 而是电容在屏上  这个点对地值不对就是cpu挂了 是不是这样啊 老司机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吧,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问题,A1989只是其中一个型号

双11大礼放送二 透露苹果设计缺陷 揭露苹果美帝良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219737-1-1.html

网友:
1.3脚 对地值 应该差不多才对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帖子吧,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问题,A1989只是其中一个型号

双11大礼放送二 透露苹果设计缺陷 揭露 ...

感谢老师傅  确实和帖子里说的一样  感谢了

网友:
u挂了 啊 抬走

网友:
应该差不多才对吧

网友:
这个进水就烧CPU  烧屏

网友(2020-09-21):
Cpu死了。 干cpu

网友:
直通CPU,不要带电插拔了

网友:
技术非常牛,感谢分享

网友:
修苹果现在还能挣到钱钱。加油。

网友:
阻值大概220多 两跟信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