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唤醒不了 黑屏状态下电流50定住

楼主(2019-12-06):
之前修漏电不充电 换了u2 交给客人 没几天回来了 再次换了u2和充电ic 还有vcc batt那个转换管 发现正常的时候刚开机的时候 能唤醒 等电流下到50毫安左右就唤醒不了了 充电也不正常 换过指南针ic 也去掉了气压计一样 cpu边上一圈电感也刮胶了 有两个电感也不知道虚焊还是刮胶太用力 掉了 用发财小电感补回去的 还是一样长时间后唤醒不了

网友A:
越修问题越多还不如搬板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修问题越多还不如搬板省心

搬板我就不修了

不修弄cpu和处理板底太麻烦

网友B:
硬盘试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试下。遇到过这种情况

usb u2问题 我拿的是6代的 因为有胶 放了好久都没用   哎 郁闷 最后去料板6s上拆了个u2装上去 ok了 开机后暗屏后好久会归0 然后几分钟后正常唤醒

网友:
顺便提一下  用稳压电源开机 触摸会偶尔卡顿  本来以为屏幕或主板问题 换了电池开机 就正常了 无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