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主板反复重启,亮00不跑码

楼主(2019-12-06):
刚开始是丝印29-的5脚电压0.8v左右,定了芯片,开焊,由于新手焊接技术不行,废了好几片芯片,终于成功,可是上电后依然一转一停,反复重启。测量CPU供电1.7v,桥供电1.05v,丝印边上电感1.05v。内存供电1.5v。刷个bios也还是一样,有待机,没时钟,没复位。
既然供电都正常,那么查一下信号,发现drampwrok是低电平,也就是桥没有发出这个pg,各位高人,请指点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查桥工作条件,桥工作也受cpu供电芯片控制。

网友A:
今天把CPU供电拔了,然后短接开关针,风扇可以一直转,如此看来,是不是问题出在CPU供电上,插上CPU供电,问题依旧,又测量了一遍背面8个电感,每个电感在风扇转的瞬间都有1.7v的电压。因为刚刚开始学修板子,手上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去量供电的波形。难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把CPU供电拔了,然后短接开关针,风扇可以一直转,如此看来,是不是问题出在CPU供电上,插上CPU供电,问题依旧,又测量了一遍背面8个电感,每个电感在风扇转的瞬间都有1.7v的电压。因为刚刚开始学修板子,手上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去量供电的波形。难受啊。

无cpu那边毛关系都没有,换桥吧99能好,通病来的呢

网友:
没条件啊,新手呢,没设备也不懂那技术
然后就是桥真的那么容易挂吗

网友B:
通病,桥旁边的一个小供电坏了,换了就好了,修过好几块这样的

网友:
把桥旁边有个小的29芯片换掉吧 通病 换了基本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桥旁边的一个小供电坏了,换了就好了,修过好几块这样的

哥,丝印29已更换。

网友:
我有一个板子和你情况一样,希望你有个好结果!

网友C:
桥条件满足的话,BIOS也好的不发出PG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条件满足的话,BIOS也好的不发出PG就换桥。

没有条件干桥,初学者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rt8025坏就是CPU开启或者vrmpg不稳定。其他的还修个锤子。当垃圾卖掉好了

网友:
这个板和华擎用的什么29开头那个芯片,不是很容易坏吗。

网友:
丝印29怎么焊接才能不虚焊啊

网友D:
能有坏板子练练跑线挺不错的,照着月饼老师的时序图查呗,多跑几块块坏板子经验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有坏板子练练跑线挺不错的,照着月饼老师的时序图查呗,多跑几块块坏板子经验就出来了。

板子花钱闲鱼收的,当时问题就是一转一停,怀疑丝印29,拿到手一测,果然输出电压不对,心中是暗喜啊。可是事实却不是那么简单。fqn封装的,又那么小,安装位置也小,技术也不行,现在在想输出的1.05v是对了,其他8个脚是不是有虚汗了。

网友:
准备拆下再重新焊接,这次淘宝买了锡膏,183度的。估计会比现在的会好一些,试试。

网友D:
收坏板子练手就怕是芯片有问题,又花了钱又练不到手还修不好,亏大了。咸鱼的坏板子一点都不便宜,H61坏板都要喊价六七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坏板子练手就怕是芯片有问题,又花了钱又练不到手还修不好,亏大了。咸鱼的坏板子一点都不便宜,H61坏板都要喊价六七十

闲鱼很多传家宝。不过我觉得这板子的桥没挂。自己慢慢摸索着修吧。

网友:
重新吹下来,用锡膏焊接很OK,测8个脚对地阻值都正常,上机测试,电感处电压1.05v正常,故障仍然是一转一停,持续。反正慢慢查吧。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告诉我,这板子我也有几块

网友(2020-03-02):
同样也有几块这样的板子- -

网友:
多少收来的,我也想收练手

网友:
这板最后放弃了,闲鱼100出掉了,新手没有bga的修不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