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黑屏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9-12-06):
是这样的,这两天突然发现屏幕变暗了,就想调下亮度,结果调完屏幕就黑了 然后我就重启了,刚开机是正常的,但是一动鼠标或者键盘就黑屏了,这次没关机就放在那,过一会屏幕又正常了,然后我又要操作的时候就黑了,按任意键直接黑了

网友:
我原来发生过。
前提是按电源键可以使它成为睡眠状态,成为睡眠状态后再按使唤醒,到输入密码界面,此界面可以找到重启,使电脑重启基本可以恢复。

网友:
不知道你黑屏以后,在按键电脑会不会有“en”的声音,以及过一段时间(十几分钟的样子),会不会又回到刚开机的界面
要不然,你试试开机不动它十几分钟,随后在操作
如果上述不行,那就不是我这里能支招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芯片虚焊了

网友(2020-02-04):
先检查笔记本供电部分,再看是不是加载了其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