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U2总是焊不好怎么办

楼主(2019-12-06):
刚学一个多月 U2总是焊不好 每次风枪吹完 显微镜看着也没歪位置也对可就是不行  6S 6P的

越练越没信心

网友A:
多练习,我以前还不是这样,现在几分钟搞定,今天还M1飞线植锡十来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练习,我以前还不是这样,现在几分钟搞定,今天还M1飞线植锡十来分钟搞定。

今天有个M1飞线 客人在店里等 怕时间太长了 自己没敢弄哎

网友B:
专心一些,几次就好了

网友:
多联系,没事就练练,会成功的

网友:
镊子轻轻推一下,归位就好,幅度不要大

网友:
手工没有捷径,就是不停的练习和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心一些,几次就好了

谢谢连手工去了

网友:
主要感觉是方法没对

网友C:
U2  主要比较小,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主要其实就是经验,焊盘锡要处理好,植锡要OK,基本上没啥难度,手工只能慢慢去感受,慢慢去练习,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有的时候学习过程中出问题其实是好事这样你又学到经验了,就算是老手,也不可能哪方面都有很深的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  主要比较小,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主要其实就是经验,焊盘锡要处理好,植锡要OK,基本上没啥难度,手工只能慢慢去感受,慢慢去练习,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有的时候学习过程中出问题其实是好事这样你又学到经验了,就算是老手,也不可能哪方面都有很深的感受

是啊有时候搞出其他问题 自己去判断去修好 ,就是这手工真是很重要 第二天重新焊了一下可以了

网友:
只要板底处理好,放上去大慨就可以了,刚开始放显微镜下吹!看到ic自动归位就好了!不是很难的,以风力不要太大把ic吹飞才是真的要注意

网友:
剪屏蔽罩了吗

网友:
都是从生疏过来的多加练习就好了

网友D:
三月了。不敢动6s电源。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月了。不敢动6s电源。学员

可以我现在可以换6S电源

网友:
我都在显微镜底下焊,能看到自动归位

网友:
我感觉u2还可以,就是灯控不好弄,没法植锡,还没有脚位,镊子一加还碎,反正我是懵逼中,大佬有啥好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