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HKC P4000无背光修复1例

楼主(2019-12-06):
HKC P4000无背光

拆开

LED升压芯片 OB3362HP
对着网上的资料查不出什么头绪
gate脚发现不是直接跟升压场管G级相连
过了2个三极管,懵逼了
更换升压肖特基二极管,依然不升压。
考虑外接LED恒流板。

把升压芯片供电切断。
保留5V,这个是给驱动板供电的。

恒流板供电直接飞线16V-470uf电容正负极

原来的LED灯条是宽口,直接剪了。
接上去发现背光依然不亮。
事真多。灯条也烧了。
这是个单灯条,贴着边框的。属于窄边框超薄屏。
只好全部拆了。

拆掉外框,拿掉液晶面板。

偏光片,亚克力导光板全部拿掉。露出灯条

把灯条铲掉。

这是个24的屏幕灯条。我备的都是19的。
发现短。还得补一节。
灯珠按照3的倍数取长度,取了一小节。
AB胶水粘好。

焊了好久才焊接好。

驱动板 电源板 灯条 恒流板 接好,点灯试验OK

把灯条安装回去。液晶面板复原。

恒流板 ,用AB胶水直接粘在背壳上。

OK。耗了2个小时,才搞好。
边抽烟边维修的,偏光板上进了烟灰,
不管那么多了,能出图像,
让客户凑合用吧

网友:
是9v的灯条吗

网友:
昂宝的芯片十分常见

网友:
嗯 学习了 可以可以

网友A:
我就想问一下,忙2个多小时找客户收了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问一下,忙2个多小时找客户收了多少钱?

收30元。平均一小时1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30元。平均一小时15元。

才30?好廉价哦

网友B:
不少了¥30.1小时15元,我早上8点 工作到晚上12点。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可以挣¥24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少了¥30.1小时15元,我早上8点 工作到晚上12点。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可以挣¥240元。

每天工作16小时  厉害了

网友:
估计是那两个驱动小管也坏了

网友:
80%升压芯片挂,换灯条我就收50手工费,人工半小时,拆屏有风险

网友(2020-01-29):
修的那么辛苦才赚那么点,还是想办法加点才好。

思路清晰,有条不紊,细致耐心,好文章,感谢您的分享,加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