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记本电脑,只有一个C盘,怎么无损分区?

楼主(2019-12-07):
不知道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好用不?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好用的分区软件?求大神推荐

网友:
很好用的。给win10系统分区步骤方法:
1.鼠标右击“计算机”,选择“管理”标签;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
2.选择 “存储管理”打开“磁盘管理”页面 。

3.右键单击选择要压缩的磁盘(本例选择D盘),快捷方式选择“压缩卷”在输入压缩空间量(MB)里填写要压缩出的空间量,如果要压缩出50G,就填写50*1024=51200,选择"压缩"按钮

4.压缩后会发现多出一块 未分区磁盘(绿色分区);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新建分区”打开新建简单卷向导,一路下一步,在简单卷大小里填写要新建磁盘的大小,下一步。

5.选择驱动器 磁盘号,下一步。

6.选择文件系统格式,然后在执行快速格式化前打钩,下一步。

7.点击“完成”按钮,新建磁盘完成。

网友:
除非有特殊需求,不然大可不必分多个分区。
一个盘分多个区是个历史遗留的不良习惯,一个文件夹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多分一个区呢?
我8T的硬盘都只分一个区。

网友:
Windows系统怎么分盘 ,一般C盘要多大内存 小白在线求救!?

网友:
分区工具DiskGenius,既然电脑只有一个C盘。那就必须进入PE系统才能分区,因为在使用系统的时候是无法对系统盘做分区的

网友:
9102年了,如果没有备份等特殊需求,电脑硬盘不建议分区。

网友:
Win下的DiskGenius
Linux下的GPart
这两款成功率高且容易上手
而且都支持可移动介质环境下运行 CD/USBDISK

网友:
在网上查找下载并安装免费的“分区助手”软件,分区、合并、分区缩小,扩大都很方便。稍稍试几下就会了,而且软件还有使用教程。

网友:
自带的分区工具就够用了。

网友:
用自带的磁盘管理软件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网友:
我个人推荐使用Minitool分区向导。算比较知名的一个软件吧,界面友好,功能强大,主要是兼容性好,免费版本就够用了。

网友:
直接分区就可以了,一般是不会伤害硬盘的!  我看蛮好的!

网友:
为什么要分区?

网友:
无损分区软件很多,DiskGenius,分区助手专业版,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都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