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N4110屏幕过一会儿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12-07):
这个DELL开机屏幕就这个现象 因为这个机器信号从PCH输出  我直接给他换了个桥 换了桥也是这个现象 最后搞搞排线又显示了 但是用一会儿屏幕又没有图像了 最后发现是这里的问题 FDI 和DMI总线模块都差点电压 不是通病 只能是分享点经验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到这的啊,这才是重点

网友:
难道是因为广达的二级电压容易出问题所以一个个测到这里的吗

网友:
这个图真的是一阵见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