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Mac 需要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但安装些更新期间遇到了错误

楼主(2019-12-07):
求助 Mac 需要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但安装些更新期间遇到了错误 好累

网友A:
是机器进水的吧 腐蚀清干净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机器进水的吧 腐蚀清干净没有

没有进水

网友B: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老是提示更新,重启又提示,最后重装了系统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老是提示更新,重启又提示,最后重装了系统才好的

没有用  换屏就好了   什么奇葩的问题都有 ,

网友:
现在的苹果都有 t2芯片了  ,感觉苹果要到头了

网友: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啊

网友:
解决了 是屏幕不好

网友C:
是哪个屏,显示屏? 还是触摸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屏,显示屏? 还是触摸条?

显示屏      ,

网友(2020-01-16):
我这个是触摸条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重新安装OS....装旧一点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