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Flash Image Tool 出错

楼主(2019-12-07):
今天重新安装WIN7的64位系统后打开Flash Image Tool拖BIOS文件进去就提示出错是什么问题吗? 在另一台机上运行也是这个出错,有哪个版本大家是在64位系统能用的,给一个我

网友:
你用错版本了。NM-A271是9.5版本的ME,用9.5版的Flash Image Tool就没问题了。你这界面明显是更高版本的

网友:
不是什么64 位问题,是你的系统或软件用错了。

补充内容 (2019-12-8 09:44):
如果是6代一下的BIOS,要换ME,直接用WINHEX开多了。

网友:
要对应版本

网友:
哦,知道了感谢各位一教导

网友:
版本太高了

网友(2020-01-06):
这是什么软件,我都没用过。。。。。